求教正弦波采样后恢复的算法

楼主(2007-12-05):
对形如Y=U*sin(ψ2 + nωT)+C的正弦波采样后,获得一系列的采样值(y1,y2,....)
现在通过解方程组得方式计算出被采样的正弦波的频率误差比较大,还有其他什么方法可以根据采样值,采样频率F用软件求出U,f,C啊?

网友A:
可以这样做

首先,对采样在长时间内取平均值即可得到直流分量C,然后将每个采样值减去均值;
如果频率误差大可以通过上面结果中找过零点的方法计算信号周期(要用插值法),当然可以求出f了;
计算一个周期内采样值均方根再乘以根号2就是U了,也可用傅立叶算法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