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00度测温,精度不低于0.2度难做吗?

楼主(2007-12-13):
传感器PT100.
需要在软件上做温漂补偿吗?
ADC我打算用cs5513.

网友A:
好做也不好做

楼主:
多谢LS指点.

用20位ADC,中高端精密运放,再加上软件补偿温漂和非线性,我感觉达到0.2度精度应该可以吧.但是没有经验,具体能做到多高精度心里没底.

楼主:
恒流源的采样电阻一般用什么呢?

普通的金属膜电阻可以吗?

网友A:
先做个恒流源,要保证精度

楼主:
谢谢ls.

打算用精密运放opa2335,双运放.零售价25.

发错地方了,版主能否移到模拟论坛? 谢谢!

网友B:
根本不要高精度恒流源,甚至恒流源都不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楼: 先做个恒流源,要保证精度

网友C:
我也有个项目,

用普通热敏电阻,14bit的ADC(FS9821集成,专用于压力传感器测量的)。
这样能做到0.2度不?

LZ用的这么高级器件都不行,估计俺这个也不行了。

网友A:
7楼

这是精度,不时分辩率

网友D:
我也觉得恒流源的不要

找个可比例测量的ADC, 精度取决于那个参考电阻

网友E:
这个测量范围,这个精度一般来讲电路已经很成熟了

18B20就可以,写个标定程序,标一下,必要时做个曲线补偿就可以了,如果一定要用PT100,那就选一片12位或12位以上的AD,电路如果简单,程序就会复杂,建议加上自校零点,自校满度.随便拆一块仪表参考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楼上指点.

18b20达到0.2度精度功能肯定要标定多个点,生产时不方便,长期稳定性也没有把握.

0.2度精度,分辨率应该多少呢? 感觉分辨0.1度有点大,准备做成0.01度的分辨率.

网友F:
关键是传感器精度

电路上只要温漂小,噪声低,分辨率高,线形度高就可以了

0.2%不难,0.05%就不好用了

网友G:
12位AD+LM324+高精度参考电阻

网友F(2008-01-14):
14楼在开玩笑吧

7楼说的对,恒流源不需要很精确,但要求温度飘逸要很小.

电路中的线性误差都可以在ADC之后调整,没什么关系.

网友H(2011-05-17):
铂电阻的非线性,电路的结构,0.2%的精度,指标不低。软硬件有关精度环节都得的小心翼翼。
洛奇特ph rocket08@sohu.com

网友I:
0.2 的精度还高吗,气象用的标准都是0.2,哥哥我现在做的就成了0.05,哈哈

网友H:
如果测温范围在35度之内,热敏电阻串并联线性补偿,很简单就能做到0.05%。测量范围大, 要能通过计量院的检定合格,自检的设备要求就不低。因为毕竟还有一个精度的标定问题。没有相应等级的设备标定不了。另外,测量范围很大的时候,有量产,标定点太多,生产上不方便。如果仅是少量的,硬增加标定点和插值点总是可以解决的,只要有基准对比就可以了,但这不是有效的生产措施。性价比高的做法是在能保证精度的前提下,用曲线拟合的方法,以软代硬,大量减少标定点,采用算法自动吻合,另外,系统的信噪比,温漂,要有相适应的等级要求。铂电阻的0.1%的互换精度也需要经过标定来解决的。受条件限制,一般标定环节是一个瓶颈,消噪是关键,其他环节可控度要大一点。

网友J:
我也认为 消噪是关键,其他环节可控度要大一点。

网友K:
定标环节是关键呀,正常手段无法标定。精密取样电阻、精密恒流源、线性放大、ad转换、软件模拟都做得到。但是所有的过程误差一累积,计量院那里就通不过了。

网友L:
为这种温度测量我曾经在一个实验室里面做了7天的试验都没有出来过。个人感觉,做一个相对比较好办。要想批量生产,很难。不说别的,0.2度的话要很好的测试设备才行。要很好的实验室或者较大的公司才有可能拥有。而且每个温度标定点在标定前都要稳定很长时间。费时费力。还有就是传感器的升温降温曲线是不一样的,对于标定来说很麻烦。再就是25度附近好处理。真要到100度了,麻烦也是很大的。

网友M:
不考虑系统的温升,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容易的!本人在实验室里面,使用电阻箱跟福禄克仪表模拟PT100的温度值,在室温状态下测试可以达到0.2度的进度,但是没有做整个产品的温升实验、没有链接实际的PT100做实验!目前跟人认为做这种精度的东西主要是标定跟产品的恒定比较难搞。

网友N(2011-08-17):
以前我做过,有意者可咨询Q:58457917

网友O(2011-09-18):
  1. 定标环节是关键呀,正常手段无法标定。精密取样电阻、精密恒流源、线性放大、ad转换、软件模拟都做得到。但是所有的过程误差一累积,计量院那里就通不过了。
同感.:)

网友P(2011-12-02):
使用晶振作造价可行?

网友Q:
二线制就别追求这精度了,三线制硬件补偿掉引线电阻,没0.2没问题,四线制轻松。

网友R:
以前做过10-50度的精密温度采集,传感器用的是三线制的PT1000,误差小于0.1度,对于环境为动态流水测试环境,恒流源需要的,采用差分方式转换再AD采集

网友S:
直接用个带恒流输出的24位AD片子就OK了,只要不计成本,太高精度的不好说,普通高精度都是没问题的

网友T:
铂电阻 PT1000 ,用高精度电阻做个电桥,差分输入到 AD620 放大,用个温飘小的基准源,后面一个 12位的 A/D 就可以搞定了。我有做过 -10度 到 150度,精度 正负0.2度的温度计。PT1000 要选好的,标定用恒温槽和水银温度计。

网友U:
好控制,利用PID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