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windows/CVI的table控件运行好慢,为什么?

楼主(2007-12-25):
labwindows/CVI的Table控件使用时候遇到这样的情况:
全速运行时,向Table插入行和数据时,感觉非常慢,可以看到数据一行一行增加,估计只有20行(16列)/秒的速度。但是如果放断点单步运行,在Table控件插入100行数据也不用1秒钟,不知道为什么,估计时因为Table控件在显示状态下插入行或者列需要占用较多资源,因为单步运行时候面板panel是隐藏的。高手指教,怎么能提高速度。

楼主:
我知道了

先把Table设为隐藏状态,再向它添数据,添完后再设为可见状态,这样就不会存在刷新慢的问题。

楼主:
好一点,不过还是慢

要是插入1000行,慢的不能忍受,咳---
无奈.

网友A(2008-03-17):
求救

哪里可以下载到labwindows/cvi?

网友B(2020-02-28):
回复只为收藏
经反复测试,只有在对Table控件进行操作前,现将属性设置成DIMMED,刷新速度极快,根本感觉不到延迟。写完后再取消DIMMED属性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