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控制精度在0.1度的温度控制器吗?

楼主(2007-12-29):
厂家和型号?

谢谢呀

网友A:
0.01的也有
价钱高

楼主:
可以呀

请问楼上的,0.1的是什么牌子的?

网友A:
很多的

打"温度仪表"搜

网友B:
瞎说

控制精度在0.1,明白这是什么级别么?
这可不是采集精度,可是控制精度,不可能有卖的这样的仪表

网友C:
很难

很难,好象没有,有的0.1的稳定度的温控器,不过控制的不是气温而是液体,如果精度0.1要自己买标准温度计,结合温控器开控制
 我正要作这个东西

网友D:
有的

好象1000~2000元

网友E:
问yewuyi,发个短信给他

网友F:
系统模型不稳定是不可能实现的……

比如说一个炉子,内部温度处处不等,何来“高精度”可言?

网友G:
回11楼

“比如说一个炉子,内部温度处处不等,何来“高精度”可言?”

这个是测试方法和测试对象的问题,和精度没关系。精度是对测试对象而言

的,可能是点,也可以是面。

对于炉子,可以测里面最高温度、最低温度、平均温度、温度分布等

网友:
在这个坛子,不懂乱说的人太多了。

是不是要把明白的都搞糊涂了才算完。
先把概念搞清了好不?
控温精度和测温精度根本就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买标准温度计做控温用,是不是疯了啊。知道标准温度计多少¥吗?

0.1度的控制精度很难吗?如果你不给出温度范围,就无法确定。
举例说,水三相点不需要什么复杂的设备,保持0.01度都很容易。

所以控制精度要求具体的温度范围,还有介质材料等,这样就基本确定了控制对象。确定了控温方法,才能使用有效的控制方式。

建议LZ看看SR253的使用说明,就会明白许多道理了。

11楼说的炉子,涉及到温场的问题,不关“高精度”的事。对高温检定炉的温场来说,有相应规程要求的。。。

网友H:
好像搂主不再看自己的帖子了

搂主还在吗?

网友G:
13楼也不能这么说

有想法大家都说出来才叫讨论

网友I(2020-09-30):
我也忍不住来说两句,首先要看你控制对象是什么,控温精度0.1℃其实是个很高的精度。如果是个经常变化的,或者是很大空间的,这个精度很难达到,而且意义不大。一般这种情况都要有PID或其他算法控温,控制的稳定且准确的不容易。

网友J(2022-03-12):
深圳艾克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有很多比这个精度高的TEC温控器,TEC-10A是经典款,还有很多,可以问客服咨询https://www.szccaiks.com/

网友K:
很多应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