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urve Tracer 370B

楼主(2007-12-30):
请问谁有用Curve Tracer 370B 测试MOS管参数的实际案例(具体操作步骤)?

网友A:
以前用过370。

   先看MOS管的datasheet,不同的管子引脚不一样的。
       确定管脚后放入测试座,封盖。
           依据datasheet,加电压,看对应的电流。

                 管脚的放置是关键。

其实,370的说明书里有实际案例。

楼主:
我们部门现在搞来一台曲线跟踪仪370,但是没有说明书了,平时又没怎么用过,现在部门Leader叫我们写个这台仪器的简要操作说明,要有具体案例,每一步详细的设置操作.
只能到网上Download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