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选择铅酸蓄电池的温度传感器-热敏电阻(NTC)

楼主(2007-12-30):
铅酸蓄电池采用高频脉冲电流修复时,在大电流(50A)充放电的过程中,采用什么方式可以检测出蓄电池的电流,是霍尔传感器,还是分流器?如果采用负温度系数的热敏电阻检测铅酸蓄电池的温度,采用桥式电路,选用什么型号的NTC会好些,测温范围是-25度至100度,谢谢

楼主:
如果采用Betatherm公司的10K3A1A,是不是应用于铅酸蓄电池

如果采用Betatherm公司的10K3A1A,测温范围是-80度--+150度,在25度时的阻值是10K,在0--70度测温范围,允许误差为0.6度

网友A:
针对一个问题给出的参考

我以前在一家电力公司做过蓄电池放电仪,我们在给220V直流电池组放电时一般采用分流器.200A/75mV.直接在分流器两端插个万用表就可以测的放电电流.也可以采用霍尔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