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1621的问题

楼主(2008-01-02):
HT1621驱动笔段LCD,和单片机连接后上电后,ht1621的RD脚电压只有0.6v,我用的是3.3v电源,工作后LCD显示正常,但字体显示不清楚,调整电压也不见效。请问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推荐一款相同功能的芯片用下。

网友A:
我有一款替代HT1621的和你说的条件一下哟,有要打

网友B:
你量下HT1621的Vlcd这个引脚的电压

Vlcd这个引脚的电压是否满足LCD工作的要求,减小VCC与Vlcd之间的电阻可以使LCD变亮

网友A:
支持国产IC比国外强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