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泰克DPO7254如何设置存储深度?

楼主(2008-01-11):
初次使用泰克DPO7254,想测量多一点的数据,但现在只能存储一屏的,而且放大后,细节不够细,感觉应该有设置,向大家请教!谢谢!

网友A:
gg

说明书,好好的看看说明书

楼主:
没有说明书啊

我从仪器室拿来,就没有整机说明书,只有探头说明书。

网友B:
一般在时基设置里面或者acq菜单里面

网友A(2008-02-17):
哦 哦

    如果没有说明书,你可以去TEK网站下载,或者找办事处,他们会给你支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