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能给解释一下绝对压力传感器与相对压力传感器之区别

楼主(2008-01-14):
欢迎用过的大虾给与指点
从构造、使用、差异等方面说说
多谢!

网友A:
绝压 表压 差压

绝压:
参照压力为真空时所测量的压力值为绝对压,通常简称绝压。

表压:
参照压力为当地的大气压力时,所测量的压力值为表压。表压力为正时简称压力,表压力为负时称负压力或真空度。

差压:
传感器两端都感受到被测压力时,两端压力之差称差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