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位DAC有什么型号?

楼主(2008-01-16):
请问有没有适用于直流输出的20位至24位高精度DAC?性价比较高的,请大家推荐几款,谢谢!

网友A:
cs5531-cs5534

楼主:
谢谢回复

不过我找的是DAC,不是ADC.

网友:
可以自己用T型电阻网络搭个

用单片机可以,用数字电路也可以。
集成的也有,用过MAX的,似乎没那么多位数。

网友B(2008-02-27):
用在什么方面

DAC1220没戏,很贵,而且用的人少
以前做过实验,DAC1220稳定性不理想

用T型电阻网络搭个,这样子都是没做过的,得用多少个精密电阻呀

建议用2片DA的方式,通过加法器之类的进行相加
我做过20位DA电压输出,用了2片DA叠加的方式,买现成的DA,难。

楼主:
LS正解

DAC1220我买了两片,75RMB一片,贵得离谱,稳定性也确实不太好。现使用一片双通道的16位DAC,使用加法器相加然后反馈到24位ADC中,理论上达到24位(实际约21位RMS)。

网友C:
楼上使用的是哪种型号的双16位DAC?

网友D(2008-03-29):
使用加法器相加的线性不好控制

使用双通道的16位DAC加法器相加的线性不好控制,DAC1220做好了稳定性、线性都不错,就是有点贵

网友E:
没想通什么场合需要这么高的分辨率

网友F:
好象没见过这么高的!!

网友G(2016-04-07):
引用 楼主:
DAC1220我买了两片,75RMB一片,贵得离谱,稳定性也确实不太好。现使用一片双通道的16位DAC,使用加法器相 ...

求教怎样用一片双通道的16位DAC(或18位DAC)通过加法器得到24位的DAC????具体电路怎么设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