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H451

楼主(2008-01-22):
各位高手,利用CH451同时驱动键盘和数码管,会受影响吗?因为数码管和键盘连在相通的引脚上啊...

网友A(2008-03-05):

不会

网友B:
有个中文资料,参考一下

数码管驱动及键盘控制芯片CH451.pdf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83/20083620519770.pdf

网友B:
  SPI接口USB芯片:CH374
  双串口扩展芯片:CH432

  USB转串口芯片:CH340

  PCI双串口芯片:CH352

  I/O扩展芯片:CH423
▲ 产品选型指南▲ 工程变更通知首页 > 主要产品  单片机及外围芯片CH452: 64只LED光柱或8个数码管驱动和64键键盘扫描控制,4线接口或兼容I2C两线接口CH451: 多功能外围芯片,8个数码管驱动和64键键盘扫描控制,可级联10MHz高速4线接口CH450: 6个数码管显示驱动芯片,兼容I2C的高速两线接口CH432: 双串口芯片,功能兼容16C550,用于通过并口或SPI接口进行异步串口扩展CH423: 两线串行接口的远程I/O扩展芯片,提供8个双向输入输出和16个开漏输出CH421: 双向缓冲接口芯片,用于两个单片机交换数据,并口 PCI芯片CH365: PCI通用接口芯片,用于I/O控制等PCI Device(Slave),8位并口,直接升级ISA卡CH364: PCI扩展ROM控制芯片,提供Flash-ROM,用于带扩展ROM的PCI控制卡CH352: PCI总线双串口及打印口芯片,用于RS485、并口或双RS232串口扩展CH361: PCI通用接口芯片,新产品建议使用CH365 USB芯片CH375: USB通用接口芯片,支持全速USB HOST主机和USB设备,并口或异步串口CH374: USB通用接口芯片,支持低速和全速USB HOST主机和USB设备,并口或SPICH372: USB通用设备接口芯片,用于全速USB Device(Slave),并口CH340: USB转串口和USB转打印口及USB转IrDA红外芯片CH341: USB总线转接芯片,USB转串口、转并口、USB转I2C等CH331: 小容量U盘控制芯片,外加串行存储器构成小容量U盘CH345: USB转MIDI芯片,用于USB电子琴和MIDI键盘CH371: USB通用接口芯片,新产品建议使用CH372或CH374或CH375   Copyright &copy; 2002-2010 南京沁恒电子有限公司. All Rights Reserved

网友C:
沁恒的datasheet做的对不起他的ic

网友D:
CH451还是不错的吧。特点是数据传送速度快……

SPI口信号线上加个上拉电阻可能更好一些——如果用51的I/O口模拟时序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