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位半的万用表,大家推荐买哪家的?Fluke还是?

楼主(2008-01-28):
如题,我知道FLUKE的不错,agilent也有,不知哪家的更好一些?有用过的给介绍一下哈!

网友A:
FLUKE当然好,就是太贵了

从性价比看,很低。

网友B:
买国产的也不错

网友C:
日常万用表,胜利的不错。

手边上一个fluke自动量程的,用不惯。

网友D:
胜利的就可以了,就是假货太多

网友E:
hehe

万用表从不用fluke,示波器从不用泰克,2个字"超慢".

网友F:
我想找一个反应快一点的万用表,谁知道哪种好

FLUKE189还可以,但价格太要命了。
那些台式的就更不要说了,都要上万
谁知道手持的哪种反应快一点?手上的胜利四位半,测量都要好几秒钟数值才能稳定,太要命了

网友G:
便宜

   楼上,FLUKE新出的5位半表的价格才6500哦,很便宜吧,以FLUKE的品质,这样的价格是很难得的了。

网友H:
kk

买优利 德的

网友I:
买国产的够了

网友J(2008-03-04):
华仪

MS8050(显示4 1/2)MS8218(最大显示52000)
1000元左右

网友K:
我用的UT56才几百RMB

网友L:
推荐使用胜利的四位半

推荐使用胜利的四位半的,上年我买了一个,很好用,只要200rmb而已,性价比很高的说,现在用的都不错

网友M:
我想还是国产的好,价格便宜

网友N(2008-04-16):
可以考虑安捷伦的产品哈!

网友O:
国产的胜利的不错

相对进口的要便宜一些

网友P:
国产就行

国产就行,不要用自动档的太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