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500MHz时钟信号分频到50MHz以内,谈谈你的看法

楼主(2008-01-29):
由于测试设备在频率》50M时测试出的频率不准确、》100M时根本没法测,所以需要将时钟的频率分频到50M以内,请大家群策群力,给些建议、指导吧。

1、输入时钟为常用的3.3V供电的有源时钟,分频器由设备供电60V~0V可编程
2、为适用于各种时钟,带宽要求在50MHZ~500MHZ,基本上不到500M,不过有320M
3、分频系数可调整,只要分频后时钟在0~50M之间可测(当然系数也要已知的)
4、直接分频或者频率合成。直接分频,如计数器、D触发器等,这玩意器件选型累死人。频率合成,提供基频进行干涉、合成,这种方法用的不熟
5、器件要好找一点儿,价格也别太贵,对吧

恳请诸位献计献策,在下先谢谢各位啦!

网友A:
CPLD做个10分频器

很简单的

楼主:
CPLD的门能响应到那么高的 频率吗

据说以前也有同事用CPLD做过,但效果不好,也就没再用

网友B:
“分频器由设备供电60V~0V可编程”???

50MHz,60V——这是什么概念……楼主不是搞错参数了吧

楼主:
RE:

我的意思是说呀,准备做的这个分频器所需的电源由设备提供

网友C:
RTC实时时钟IC生产厂家来了

我们是全国唯一一家生产时钟IC的生产厂家,研发和生产时钟芯片多年,对与你在研发和开发方面有一些帮助,我们提供技术支持,

)SD2068A 是一种具有标准IIC 接口的实时时钟芯片,CPU 可使用该接口通过5 位地址寻址来读写片
内32 字节寄存器的数据(包括时间寄存器、报警寄存器、控制寄存器、通用SRAM 寄存器)。

SD2068A 内置单路定时/报警中断输出,报警中断时间最长可设至100 年。

SD2068A 内置时钟精度数字调整功能,可以在很宽的范围内校正时钟的偏差(-189ppm~+189ppm,

分辨力为3.05ppm),并通过外置的温度传感器可设定适应温度变化的调整值,实现在宽温范围内高精

度的计时功能。

SD2068A 具有一个后备电池输入脚VBAT,当芯片检测到主电源VDD 掉到后备电池电压以下,芯片会自

动转为由接在VBAT 的后备电池供电。

当您在科研、生产、采购时碰到疑难,当您苦苦寻觅而一筹莫展,请联系我们,或许我们有您急需的产品,或许您的困难将迎刃而解!

全面替代DS1302/DS1307/HT1380/HT1381/PCF8563/PCF8583/R5C372/R8025
可充电电池
非易失储存器
时钟芯片
工业级晶振
数字温度补偿接口
I2C总线接口
年误差不超过2分钟
使用寿命5至10年

详细资料和产品价绍你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网站:

www.whwave.com.cn

深圳兴威帆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王子华

0755-83111835

网友D:
uPB551

NEC的除10/11分频器,DIP8 封装,工作频率45--500MHz

网友E:
CPLD

作这个好像没有问题,10分频就好

楼主:
春节回家才来,感谢各位献计献策!

网友F:
羡慕之悠闲的日子如此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