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推荐一个16位以上目前比较流行的ad转换器给我好

楼主(2008-01-29):
请大家帮忙推荐一个16位以上目前比较流行的ad转换器给我好么?

网友A:
本身16位以上的ad转换器就不流行

网友B(2008-03-27):
二楼的在误导人

ADS1100,ADS1110,ADS1240

网友C:
也有一定道理,毕竟用的少

网友D:
没什么意义。精度目前还做不了那么高。

网友E:
没其它别的要求了

网友F:
sn1909单片机

网友G:
AD7705

我用过,还不错.加上一个精密稳压源MC1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