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做过温度补偿的吗

楼主(2008-02-02):
   用msp430f149做的电量测量装置常温下精度合格,但是在高低温环境下(+70度,+55度,-25度,-10度)就偏差比较大。
    ad采样使用的是外部电源VCC(3.3v)作为ad的参考电压。抬高电压也从3.3v处电阻分压取得,电压是通过电阻采样进入ad的,没有运放。
    实验中,如果 ad采样用的采样电阻是25ppm的精密电阻效果比用100ppm的电阻精度要好很多,误差由0.6%降到0.28%,虽然还是超出范围一点点。
    现在分析电阻的温度特性对采样的影响以及参考电压受温度的影响和参考电压升高或者下降对采样值的大小怎么影响。想通过温度补偿的方法进行校正,请问可行吗?主要问题有:
 1.温度特性是否具有一致性
 2.参考电压和采样电阻都受到温度的影响,这两者是互相加强呢还是互相抵消?线形影响还是非线性的?
 3.虽然电阻由100ppm换为25ppm有很大改善,但是理论上却推导不出来这样的结果。因为如果光是采样电阻影响,根据 U = R1/(R1+R2),如果电阻温度特性一样,按理说温度影响是上下相除抵消的。
 请问有谁研究过这个方面,温度补偿效果如何呢(因为要求精度比较高,0.2%)

网友A:
我也在分析这个问题。

LZ给个联系方式。共同探讨啊。
tchtc2008@hotmail.com

网友B:
温度补偿需要大量的实验

我现在做的是压力测量的温补,用到的是24位AD,和楼主的不大一样
但有些还是类似的
基准的温漂,电源3.3V温漂多少ppm,我觉得判断不了是抵消还是加强,得要实验数据
温补路漫长呀

楼主:
确实需要做很多试验才能得到变化趋势

  我做过推导,发现采样电阻分压的话,对精度影响是通过(R1/R2)来体现的,这样就很难说温度升高这个值怎么变化?至于参考电压可以通过做实验得到其变化趋势是随温度升高而升高还是降低,我们实验结果是换用高精密电阻(25ppm代替100ppm)可以提高精度(0.7%到0.3%),但是R1,R2都换了,(R1/R2)的比值难道就可以提高精度吗?参考电压还是原来的没有改变

网友C:
一般没必要单独考虑

除非某个器件引起的温漂较大,一般没必要每个器件单独考虑

因为是用单片机做的仪表,可以得出温漂曲线,再用软件补偿。

仪表中引起温漂的器件较多,还有一些分析不清的因素,综合考虑就行了

网友D(2008-03-08):
这个作的人还是很多的,我公司也做...

网友E:
LZ有没有测量过基准电压的变化?

网友F:
测量一个温度拟合曲线是最简单,最经济的方法

网友G:
如果不考虑其他问题

如果不考虑其他问题,我首先怀疑你的基准源的问题。
430系列内部基准的温漂最大值为100ppm,如果计算温度改变量25~70,这个里面应该有0.45%的误差,当然这是最差的情况。
而你用的外部3.3供电,这个我知道你用的什么芯片,1117就不用提了。有一些产生3.3V的芯片,温漂还可以,但是输出电流稍微小了点。
如果想做补偿,我经验告诉我应该是不行的。
因为基准这些芯片温度曲线不是一个方向趋势,或者是单调的。
这个方面你可以查看ADI LT的一些基准源芯片。他们都是给出了多条温度曲线。
可能你具体电路我不太清楚,但是可以肯定你的基准是影响你温度精度的主要的原因。

网友H(2008-04-17):
同意楼上意见

器件质量原因造成温漂的因素很多,你不能每台设备单独做温度补偿吧?至少批量生产企业不会允许你这样设计。
我曾经合作过的几个设计单位,曾经提出过你所用的方法,最后证明不适合。
我想你这个问题还要从源头解决。就是器件的选择和整个设计原理。

网友I:
电量计量上的温度补偿

从理论上来说,做完整的温度补偿是需要大量数据来支持的,但通过试验可大致得出:在电量计量上,误差是随温度下降而增大的。
当然这个增大幅度不可能是随温度的降低而呈线性增长的,但可将其作线性补偿处理,测量出敏感温度点附近的误差值,然后对其在该点处进行补偿,这样效果就会好很多。
在我们的0.5s表计上可以做到0.3%的线性度,对于0.2的表计,可以做的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