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功能的仪表国内有研制的吗?

楼主(2008-02-07):
数字三用表实现自动量程早已不是技术,现在要求实现自动功能,则至少数字表接电压测电压接电阻测电阻,如果是有源的(有电)还把电压电流(测电流要求无损测量,不得以破坏式的短路的低采样电阻短路人家近似理想的恒压源)内阻一起测量出来。国内国外有研制的吗?大家觉得有市场吗?为什么提这个几乎是“傻瓜需求”,因为目前国内国外三用表都是被动式保护,如果你把表放电流档接220V交流或者充满电的12V蓄电池试试,不烧保险就烧软你的表笔线----因为这些保护都是被动的 ,保险机制是被动去应对用户的无理手!如果采用自动功能就根本以主动出击去拦截了工具使用者的无理操作,实际上仪表本身就没有独立的电流档电压档电阻档以及交直流转换档,更没有量程之说:犹如这样广告词:“只要你把两只笔指点一下你心中就有数了”,这样的表还采用“受激发自动开机和动态关机(连续10秒不测量再延时5秒自动关机技术一直使用永不关机)即连电源开关都不设,是用前不设置,用完不收拾的“懒人真傻表”!

网友A:
用于仪器仪表上的时钟IC我们是生产厂家有要可以找我

们是时钟IC生产厂家
非常感谢您抽时间来看一下我们给您介绍的时钟IC

我们是全国唯一一家生产时钟IC的生产厂家,研发和生产时钟芯片多年,对与你在研发和开发方面有一些帮助,我们提供技术支持,

)SD2068A 是一种具有标准IIC 接口的实时时钟芯片,CPU 可使用该接口通过5 位地址寻址来读写片
内32 字节寄存器的数据(包括时间寄存器、报警寄存器、控制寄存器、通用SRAM 寄存器)。

SD2068A 内置单路定时/报警中断输出,报警中断时间最长可设至100 年。

SD2068A 内置时钟精度数字调整功能,可以在很宽的范围内校正时钟的偏差(-189ppm~+189ppm,

分辨力为3.05ppm),并通过外置的温度传感器可设定适应温度变化的调整值,实现在宽温范围内高精

度的计时功能。

SD2068A 具有一个后备电池输入脚VBAT,当芯片检测到主电源VDD 掉到后备电池电压以下,芯片会自

动转为由接在VBAT 的后备电池供电。

当您在科研、生产、采购时碰到疑难,当您苦苦寻觅而一筹莫展,请联系我们,或许我们有您急需的产品,或许您的困难将迎刃而解!

全面替代DS1302/DS1307/HT1380/HT1381/PCF8563/PCF8583/R5C372/R8025
可充电电池
非易失储存器
时钟芯片
工业级晶振
数字温度补偿接口
I2C总线接口
年误差不超过2分钟
使用寿命5至10年

详细资料和产品价绍你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网站:

www.whwave.com.cn

深圳兴威帆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王子华

0755-83111835

网友:
楼上 给个 catalogue 看看

网友B:
FLUKE有自动的

网友C(2008-03-08):
什么意思,楼主的最新成果?

网友D:
电路不是问题,难点在于脑电波识别,

这样才能知道使用者想测什么。

网友E:
楼上太有才了

楼主有才,楼上的更有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