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测电流累计量的仪表

楼主(2008-02-11):
测量微功耗产品的累计用电量,以计算电池使用寿命。
测量范围:直流1uA到1A,
有没有这样的仪表,叫什么名称?库仑计?安时计?电量计?
美信有一款芯片,好像最小只能测到几十微安

网友A:
二次仪表好象没有成品卖的

只有自已做了

网友B:
自己做好了。。。

采集电流,然后数**算就是了。。。
不过电流信号的频谱未知,低速采样还是高速采样?
还有数**算形式,矩形积分、梯形积分还是插值后再积分?

网友C:
可以做

主要看需求量,我问了我做板表的朋友,说这种可以做,微安表.

网友D:
有要求的话,我可以试试做

网友E:
1000000倍的跨度啊,做到精度可不太容易哦

温飘、噪声、稳定度都是比较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