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全差分的AD输入通道可不可能悬空使用?

楼主(2008-02-22):
如下图,AINP1和AINN1是一对差分输入通道,此电路中把AINN1接到REF引脚作为零电平参考点了,请问如果将AINN1与AINP1都悬空(输入端与电路无任何参考点),这样可不可以?为什么?谢谢!

网友A:
不可以

悬空电位不定。

楼主:
谢谢回复

如果要测量的信号与此电路使用同一电源,但是不共地,该怎么办?

网友A:
“使用同一电源,但是不共地”

实在不明白你的意思。
最好把图贴出来,大家看看一个电源怎么个不共地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