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产品到底有无市场?

楼主(2008-02-29):
断路器,开关,特别是MSN抽屉柜的开关, 其触点通常只有10微欧到几毫欧, 如果接触不良会发热烧坏. 如1000A安,1毫欧就有1000W.
目前,国内外无在线接触电阻监测产品, 该产品技术相当难,不知到底有无市场.

网友A:
不知道难在哪里

难在检测电路自身的保护吗?

网友A:
好像有点明白了

难在确定接触点消耗的功率

楼主:
go on

1,该产品本身只是预警,报警,不会影响开关本身的功能与性能,所以产品即使坏了也不会造成事故.
2,大企业开关柜数量巨大,回路数惊人,开关接触不好,造成停产事故,损失巨大,
  加装该产品后,可避免事故.宝钢的低压开关曾烧过几次.
3,低压系统开关占绝大多数, 保护动作相对中高压开关频繁,容易接触不良,优其是抽屉柜,抽屉插头很容易接触不量.
4,宝钢专家要此产品, 但开发需要大量资金,虽然技术方案可行,但总要试验验证,存在一定风险.
5,低压断路器,低压开关是电气开关的主流, 抽屉柜用量很大, 看看施耐德,正泰,德力西,西门子,三菱,ABB等就知道低压开关市场多大.
6,断路器,开关作为保护产品,但其自身接触不良,没有在线报警.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go on

功能:
1,在线监测三相触点接触电阻,根据接触电阻进行报警
2,监测三相电流(开关柜每个回路本身需要测三相电流)
3,监测三相触点接触功耗,根据接触功耗进行报警,切除次要负载,发跳匝指令.
4,可联网,遥测遥信遥控.

市场:
1,断路器,开关,一般具有短路,过流,漏电等保护功能, 但断路器,开关本身接触
  不良, 目前无法保护.
2,重要的场合:钢铁,冶金,石油,化纤,卷烟,地铁,机场,军用

彭建学  上海

网友B:
触点接触电阻高,并不表示触点温度高,如果负载小时

自动开关的触点温度无法监视,但电力系统通过巡检用温度来对隔离开关(铡刀开关)进行监视。如果监视触点接触电阻成本不高的话,应该是有市场的,不过很难成为独立产品,只能给开关厂配套。另外,监视触点接触电阻和监视触点温度,哪个更好,更容易实现也是影响该产品市场的重要因素。

上海  shalixi

网友C:
呵呵,开发前就要把市场调研好的啊

网友D:
看价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