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手触摸数字示波器探头,为什么有50Hz的干扰信号存在?

楼主(2008-03-10):
我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我用手接触数字示波器探头中的信号输入端,发现示波器上显示出1-2伏的,频率大约是50Hz的,很难看的信号。难道我是一个信号源吗?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另外,我用示波器测试,不接任何东西的时候,打开另外一个仪器码型发生器,示波器上也有100mv左右竖线毛刺出现。关上码型发生器,竖线就消失了。我的码型发生器设置工作在1MHz,这是低频,难道也有辐射吗?我在测试工作中测试的是峰峰值为300mv左右的LVDS信号,在测试中一直受到毛刺的干扰,请问如何消除这个毛刺?

网友A:
示波器做好隔离,毛刺有可能是从电源端串入的

网友B:
市电通过导电体(人或金属)

网友C:
空间电场的干扰

LZ所述的现象是很正常的,解答如下:
(1)由于我们所在的绝大部分试验场所,都排有市电交流输送线路,因此在空间中就有50Hz的市电交流电场存在。而一般示波器的探头具有很高的输入阻抗,当将示波器的探头悬空时,就会感应到空间50Hz的市电交流电场,示波器就会有相应频率的波形出现了。正常测量时,在示波器探头接触到低阻抗的被测电路后,空间50Hz的市电交流电场将被电路的低阻抗大幅衰减,因此交流干扰不会对电路的测量数据(精度)产生重大影响。
(2)仪器码型发生器的现象,与上述的情况是一样的。另外,也可能通过线路的连接,形成直接传导干扰。只是仪器码型发生器的频率谱更高,干扰的现象会比50Hz市电要严重些。
(3)在测试中,毛刺对LVDS信号进行干扰。初步断定,可能在你的电路中使用了DC-DC直流变换电源,这种电源内部有一个较高的自振荡频率(几百千赫兹至兆赫兹)用于PWM调制(方波脉冲)。所以,在其输出直流端,会有几十至上百毫伏的叠加尖峰毛刺。如果不经处理直接用于电路,将会产生你所困扰的干扰现象。
对于这种电源输出直流的处理,可以加电感、电容进行抑制。大输出电流时,可以使用共轭电感。

楼主:
感谢joywyc的讲解。谢谢!

(3)在测试中,毛刺对LVDS信号进行干扰。初步断定,可能在你的电路中使用了DC-DC直流变换电源,这种电源内部有一个较高的自振荡频率(几百千赫兹至兆赫兹)用于PWM调制(方波脉冲)。所以,在其输出直流端,会有几十至上百毫伏的叠加尖峰毛刺。如果不经处理直接用于电路,将会产生你所困扰的干扰现象。

但是我的电路中并没有DC-DC的直流变换。电源用的是GW的线性电源。

网友D(2008-04-29):
我是来拜4楼的

路过

网友E(2008-07-17):
lvds

据我们经验,不管啥电源,(到lvds芯片)纹波大,lvds就很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