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小电阻测量方法

楼主(2008-03-11):
对于0.01(欧姆档)的直流电阻箱测量时,在没有高精度的仪表时如何保证测量精度?

网友A:
回答

太有了啊,万用表,欧姆计等等啊

网友B(2008-04-16):
一个简单的方法

用一个高精度的恒流源与被测电阻串联,然后量取电阻压降,R=V/I。电路我做过,很好用。

网友C:
参看keithely的低电平测量手册

参看keithely的低电平测量手册 很不错的

网友D:
一般好一点的万用表都有四线制测量~

网友E:
keithely的低电平测量手册在哪找得到?

请问keithely的低电平测量手册在哪找得到?

我也需要测小电阻

网友E:
我自己百度了,还是没找到

我自己百度了,还是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