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同时检测小于5微安的直流电流和大至500mA的直流电流?

楼主(2008-03-14):
各位高手,我现在想做一个检测一个小线路板的静态电流和动态电流,静态电流就是电路不工作时的直流电流,动态电流就是线路板工作时的直流电流.
静态电流的范围为0-5uA,动态电流的范围为0-500mA,线路板的供电电压为4.5V.
动态电流比较大,我想在电路中串一个2欧电阻取得压降,因为动态电阻比较小,串的电阻不能太大,否则会引起很大偏差,但同时有个问题,静态电流太小,5uA电流在于2欧电阻上的压降只有10uV,这么小的电压好像很难精确检测,不知各位有没有好的方案?既能检测静态电流又能检测动态电流.
各位有用过什么好的仪表放大器推荐?
谢谢大家!

网友A:
测试板?可以考虑加个继电器切换,或者用mos开关

网友B:
串电流表?

楼主:
补充一下

mohanwei 说得对,是一个生产线上的测试板继电器切换是个好办法.谢谢你的意见!
chenjy1390,串电流表,我们原来就是这样做的,但静态动态电流要分开测,耗时较多,所以想自己做一块测试板,好让一次测完两个值

网友C:
两块电流表?双量程电流表?直接串联用两个电流表!

用一个10ua左右量程的电流表,测大流时候并联电阻改量程到1a。
或者就直接串联用两个电流表,一个10ua左右量程,一个1a量程。测大电流时候使小电流表进入过流保护(阈值设在6-9ua)。读数时,大电流小电流分别读两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