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电子测速器非接触光电探测器的问题

楼主(2008-03-24):
(无正文)

网友A:
关于光电探测器

光电探测器需要考虑诸如响应速度、不同光谱频段的转换效率等。不知道你的测速是什么原理直线测速还是测量转速?而且接收光源是什么呢?

网友B:
"l测速范围不超过200km/h"-----z想做车辆测速器吧

用普通的光电探测器办不到
要用带光学透镜及滤光片+高速计数器才行

楼主:
直线测速,用的是红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