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忙看下,我用的DAC7513,输出误差为什么那么大呢?万分感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08-03-30):
单片机管脚分配

网友A:
万用表本身都在跳、漂……你怎么测得那么准??

不过在这里问题的可能性:
1-程序 90%
2-电路 9%
3-芯片坏了 0.9%
4-其它原因 0.1%

网友A:
量一下基准电压,工作电压是否正常,然后看看上拉电阻

加了没有(如果用I/O口模拟的话)——用示波器看一下数字信号的波形也可以。

网友B:
还是建议LZ用串口输出电压来看多少,万用表很可能测试不准

楼主:
"用串口输出电压来看多少"是什么意思?

意思是测送入DAC的串行输入数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