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测RTD的恒流源电路解析

楼主(2008-04-02):
我测了是给RTD提供0.1mA的电流,我把负载在10K之内变动,电流大小不变。
请高手给我解析一下这个电路工作原理是什么?谢谢了!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84/20084284519157.pdf

网友A:
容易

假设运放正输入和负输入的电压是V,则运放的输出是2V。
并假设R9左边的电压是X,则:
(V-2.5)/24K=(X-V)/10,基于运放输入不流过任何电流。
Iout=(2V-X)/24K+(V-X)/10
    =(2V-X)/24K-(V-2.5)/24K
    =2.5/24K+(V-X)/24K
由于V和X之间只有一个小电阻10欧姆,电压基本相等,可以忽略,
所以恒流电流基本上是2.5/24K。
如果将R12=10欧姆短路,则电流就是2.5/24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