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定时器

楼主(2008-04-02):
毕业设计中需要用到51单片机 进行对一个开关的接通时间进行检测,需要对他的计时判断他在不在安全时间(经验预设)内可以关断,同时还要进行对这次开关接通进行计时(在安全时间内的话保留这次数据),由于单片机不能多任务运行,需要别的计时芯片进行计时,若不能再选用别的单片机的情况下,我们是否有别的计时专用芯片作为辅助?希望大侠们告知小弟一二~~~

网友A:
单片机可以分时分片段运行

应该不需要另加器件了

楼主:
单片机计时时 不影响

问题已解决了啊  谢谢了 它可以把中断后的tl0和th0进行计算得出时间
同时可以边计时边监控 互不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