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电源线传输数据 搞不懂

楼主(2008-04-07):
从网上看到可以利用电力线来传输数据,电力线一般是指家庭中的220V电线吧
但是我要做一个课题是利用电源线的,该电源线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电力线,例如是某个仪器的电源线。
具体的说就是,把温度传感器上的数据传到很远的地方(是有线传输的),借用单片机的控制,并借用仪器(传感器或单片机)的电源线来传输数据。
怎么传输,怎么设计接口,电力线载波的技术是不是可以直接应用于该课题?
另外i,这又与单总线有什么区别?
期待高手

网友A:
这就是载波技术。
将你要传输的信号调制到载波上,调制方法则由你选择。接收方接收到载波信号后再放大、解调。
如果要求不是很高,有现成的芯片可以用。
这与单总线什么关系也没有。

网友B:
要是功耗允许的话,可以考虑hart

楼主:
HART通讯协议 ? 我马上就去研究一下 谢谢

楼主:
别的办法

再问一下大家,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呀
具体思路能不能说一下

网友C:
HART协议是不行的!

网友D:
就是电源调制技术

与电力线的载波相比,不采用专用的载波芯片,到通讯电源上的电源变化来识别1、0;
传输距离有限制,容易受到干扰,尤其是低温环境
下面的电路中,我调到了30--50m(高温70、低温-25)
网络实在太慢,图片传不上来,可给我email:zhan_hardware@163.com

网友E:
路过

采用数字传输或模拟传输方式都可以实现,数字传输方式采用类似单总线技术,模拟传输采用FSK调制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