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G以上示波器的使用

楼主(2008-04-10):
我要测一个2.4G的信号波形 从来没用过这么高频率的示波器 请问有什么注意事项吗

网友A:
注意辐射

网友B:
你什么示波器可以看2.4G的信号?

网友C:
回复主题:请教2G以上示波器的使用

安捷伦目前有13G带宽的示波器,所以测试2G的肯定没问题哈

网友D:
海仪高科

像这样的频谱仪要多少钱?
大概价格就行。

还有1G以上的示波器要多少钱?

我确有购买意想!

网友E:
其实楼主并没有说清楚要测试这个2.4G信号的具体哪几项指标.是要观察时域特征还是频域的.楼上海仪所说频谱仪只是观察信号的伏频特性等指标,对于时域的各种测量是没有任何帮助的.2.4G以上带宽的示波器泰克、安捷伦和力科都可以达到.你可以询问这几家公司的各地办事处.还有2.4G的信号不能用2.4G的示波器来测量,而且你的这个信号也没有说清是正弦还是其他,如果是其他的类型还要复杂.但这已经不是这个帖子的重点了.

网友F:
hehe

   5楼比较无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