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电子感温元件能测量300度的温度

楼主(2008-04-11):
有什么电子感温元件能测量300度的温度
用于锡炉控制的,知道的请告知,谢谢

网友A:
热电偶、热电阻不行吗?

网友B:
热电阻比较合适,E分度热电偶也可以。

楼主:
v

热电阻能测量300度的温度,E分度热电偶贵吗,

网友C:
很便宜

常用的K分度热电偶20块以下,PT100热电阻10块吧。

网友D:
K型热电偶

网友E:
测温

热电阻,热电偶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