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电电流怎么检测?

楼主(2008-04-11):
我要测量静电放电瞬间的电流,我采用变压器带电极的形式,进行高压放电,变压器二次侧电压为8kv左右,电流为20ma左右。我可以采用什么方法?请大家指点迷津。

网友A:
使用一个数字示波器和一个电流探头即可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