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V~+2.5V的电压 如何变成0~5V的呀?急

楼主(2008-04-13):
(无正文)

网友A:
+2.5v

网友B:
做个电压提升

做个电压提升提升电路即可,利用放大器。

网友C:
与产生此电压的器件的参考进行“加”操作

加法器电阻取值视参考电压值设定

一般参考为正,要取反。

这时电压与原来的相位取反,最好在输入信号再加一个方向放大,实现-2.5V对应0V,2.5V对应5V。

网友D:
看楼主怎么对应了-2.5对0还是对5

网友E:
仪器放大器+偏置

好像是AD620,或者ad622在偏置端口加一个+2.5V参考电压就可以实现加运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