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用数字隔离器对电压测量的影响

楼主(2008-04-16):
  最近开发三相交流电装置做试验时,发现通信对电压有影响.我们用的是数字隔离,取代之前的光电隔离,但是在串口通信时发现电压的测量值有波动,而且如果待测电压越小波动越明显,如果是220V就基本无波动存在,而且如果换用光电隔离的话也不会有影响,请问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干扰呢?有什么方法能消除?我们的电压没有经过运放直接采样电阻后进入AD采样的.

网友A:
数字隔离器

我们也用数字隔离器开发,但电磁兼容没过,改光耦后好了,有可能数字隔离器是磁隔离没用好引起,研究透以后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