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该如何测试电容的高频阻抗,

楼主(2008-04-16):
    比如1KHZ/10KHZ/100KHZ这些频率下,测试电解电容对应的阻抗值,该怎么测呢,不知道那些LCR电桥是怎么做的?

网友A:
直接使用电桥测量,当然要有阻抗测量档的

网友B:
普通的电解电容在高频作用下还有作用吗?

网友C:
可以去这里看看

www.shfmt.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