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finiiVision 7000系列示波器/混合信号示波器

楼主(2008-04-17):
InfiniiVision 7000系列示波器/混合信号示波器共有10个型号,提供了350MHz, 500MHz和1GHz的示波器的带宽,2个或4个示波器通道,标配8Mpts的存储深度,还有带16个逻辑分析通道的MSO混合信号示波器可供选择。这一新的系列的主要特点可概括为:

12.1寸的大显示屏,同档中最大,仅6.5寸的厚度的薄型设计……
独特的支脚设计;

身手敏捷(Fast)
高达100,000波形/秒的更新速率;
最迅速的面板控制响应;
最佳的观察信号细节;
最高的偶发事件的捕获概率……
针对多种应用的快速洞察力;
带硬件加速的串行解码功能,支持I2C, SPI,CAN, LIN, FlexRay, RS-232/UART;
提供基于PC的分析软件: FPGA 调试, 示波器离线观察和分析, 矢量信号析,功率分析;
其它: 支持安全环境模式,分段存储功能……

安捷**司的工程师针对广大用户对通用示波器的要求,采用安捷**司自己的独有先进技术,设计出高度集成的专用芯片,以“Engineered for Best Signal Visibility”为宗旨,使得InfiniiVision 7000系列示波器与市场上的其他同档产品相比,可使您看到更多微小的信号细节和更多的偶发事件。
百闻不如一见,体验InfiniiVision 7000系列示波器的卓越性能的最好办法莫过于亲身体会一下。如果您是一位无线通讯,电信,半导体,计算机,存储,工业控制,医学,消费电子,汽车电子,国防,教育等领域从事模拟或数字电路的设计、测试工程师、教师等,欢迎您参加为时半天的体验试用活动。
我们会对InfiniiVision 7000系列示波器及其新技术进行介绍,还为您准备了多达10台的MSO7104A和实验板,共有7个实验可供选择。您可按照实验指导,在安捷伦工程师的辅助下亲自动手做实验,来体会InfiniiVision 7000的强大功能和魅力。

网友A:
qisi

性能特点介绍

 1 缩放/卷动-缩放和卷动专用的前面板控制功能。内部旋钮控制着缩放系数,外环调整则在波形中卷动缩放框。波形搜索变得前所未有的简便。   4 2条或4条模拟通道和16条数字通道-在同一个显示屏上查看和触发最多20个时间相关的信号。(只有MSO 型号上才提供16 条数字通道)   7 海量存储器-使用前面板USB 和CompactFlash 端口,简单方便地存储屏幕快照、波形数据和示波器设置。另外在后面板上提供了另两个USB 主机端口,用来连接外设,同时还提供了一个USB 设备端口,可以使用USBTMC 控制仪器。
2 标记-想标记波形、以备以后参考或在感兴趣的事件之间迅速导航?只需按Set Mark 按钮,把”bookmarks”(书签)放在波形上。使用<---和--->按钮,导航通过用户标记,搜索生成的标记。   5 并行和串行总线-触发并行或串行分组级内容,查看作为总线采集的数据,并把所有分组解码成十六进制、二进制或ASCII,搜索采集的数据,找到特定分组成分,甚至查看以表格形式解码的所有分组,这在很大程度上与逻辑分析仪上看到的内容类似。支持的串行标准包括I2C、SPI、RS-232和CAN。DPO4000上最多可以同时分析两条总线,MSO4000 上最多可以同时分析4 条总线。(只有MSO 型号上才支持并行总线。)   8 垂直控制功能-每条通道旋钮垂直控制功能提供了简单直观的操作能力。您不必再在全部四条通道中共享一套垂直控制功能!
9TekVPITM -新的TekVPI探头接口可以直接连接电流探头,直观地控制补偿框,遥控探头设置,在示波器和探头之间更加智能地通信
3 搜索-厌倦了无休无止地在当前示波器上旋转水平位置旋钮,以找到要寻找的事件?您可以使用DPO4000 强大的搜索功能,根据用户指定的标准找到和标记所有发生的事件。搜索类型包括边沿、脉宽、短脉冲、逻辑、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上升时间/下降时间和I2C、SPI 和CAN 数据包成分   6 极好的显示器- 4000系列拥有同类示波器产品中最大、分辨率最高的显示器,其尺寸为10.4" (264 毫米),分辨率为1,024x768 (X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