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线拟合求教!

楼主(2008-04-19):
我用红外做气体测量时,公式时E的指数形式,数据处理用直线拟合,但直线和指数曲线误差是不时很大?有个产品用20段线性校正什么意思?望各位高手告之!!!

网友A:
就是把一段曲线想象成由20段直线组成的

线性校正由于计算量小,分成多段后被广泛应用。

网友B:
赞成楼上

但是如果要用拟合后的方程做复杂数**算,还是一个函数比较好

网友C:
可以采用多项式拟合。

算法比较简单。用线性拟合效果要差,工作量大很多。
在拟合前,采用空间转换,尽量让曲线平一些,这样可以减小阶数。

网友D:
直接运算不行吗?

网友E:
数值计算

仔细看看数值计算的书什么都明白了

网友F:
回4楼

多项式拟合好弄,我专门的软件,单式子出来了,怎么去标定啊?他不是直线啊,可以两点矫正的

网友C:
先用软件把基本的曲线特性画出来。

可以用origin把测量区间的特性曲线画出来。如果范围大,可以分几段拟合,每段至少5个点以上。并检测一下方差是否达到精度要求。一般仪表的话,如果要自较准。那么得把较准算法做到机器里。这样是要费点功夫。

网友G(2011-05-17):
曲线拟合是根据传感器本身的固有的特性,然后,拉开距离采样几个点,用拟合算法建立
(推测)测试模型,如果逼真度不够,缩小距离,多采样点,增加拟合的逼真度。
非采样点是根据数学模型算出来的。
洛奇特ph rocket08@so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