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救命!!

楼主(2008-04-23):
显示用LED静态方式(sck,sdata串行移位),4个数码管显示123,第一个数码管本应该不亮,但当数据变化时,例如为124时,前面的管子救闪一下,每次变化都闪,请问,程序上能解决么,怎么解决?还是电路的问题(我用4个74LS164的);

网友A:
是不是你是时钟太慢了

楼主:
时钟达极限

不是啊,我用端口控制时钟和数据,时钟已经达到极限,我想,因为是移位过去的,可能会视觉暂留,你认为呢?

网友B:
谁让你用164了? 用595就好了!另外

如果你用spi,用164也是可以的,不闪!

网友C:
加一个电源控制,传数时不显示。

网友D:
应该是软件问题,不应该闪

应该是软件问题,不应该闪

网友C:
所有数据不管‘1’还是‘0’都从每位过,自然会闪

网友E:
回8楼

对!和我想的一样,但有什么方法解决啊,换芯片么?

网友A:
传的时候快点,传完了多延时一会

网友F:
把刷新率调低到30Hz左右就不会露底了

即33ms左右刷新一次,每位数送完后保持8ms再送第二位数
若嫌有些抖晃可减至7ms,6ms...,以达到不抖晃,不露底为妥.

网友G:
老T理解错误

他的问题是传数的时候数据妖从每一位经过造成不该亮的段也闪亮

应该换595,非要用74xx164的话就只能价格IO控制LED的公共电源,传数的关掉LED的公共端,传完了再打开

楼主:
回12楼

LED不是要电流达到一定值的时候才能驱动发光么?你用IO控制电源,就要没个管子上加一个三极管驱动电流!!

网友H:
用595就是彻底解决的方法

用164需要控制每位的COM端

网友I:
移位显示要用带LATCH的芯片,595挺好

网友G:
13楼,再去想想...

不要让我说你笨哦

网友J(2008-06-05):
164也不闪的

就是用164也不会闪烁的,刷新快点就可以了,前两天我还测试过!我用电脑发给单片机,单片机收到什么就显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