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示波器怎么会变暗了?

楼主(2008-04-24):
一台旧的荧光示波管的数字模拟两用示波器,sony tektronix 生产,其数字功能时,在开机一段时间后,显示会明显变暗(刚开机的一段时间内亮度很亮的),而切换到模拟状态时亮度正常,谁知道这是哪部分出问题了,该怎么维修呢?

网友A:
楼主示波器太久了,不要修了,也没有地方修了

网友B:
应该没太大问题,检查下电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