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关机时钟供电问题

楼主(2008-04-25):
(无正文)

网友A:
不如接个后备电池来的方便!

楼主:

为节省能源才想弄电容来替代电池的

网友B:
靠一个时钟芯片能省多少能源?

你也没说你的电路需要多大电流?

网友C:
用超级电容1f的价格也不菲吧

常见得电路中都是接后备电池的……

如果要计算电容放电的时间,还需要的参数有:时钟电路最低工作电压,电源

供电时间(主要看电容是否完成一个完整的充电周期),直到电容放电电压及

容量,就可大致估算出一个充电完成的电容放电时间了,有公式的,可以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