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一个A/D来测量4路4--20mA输入的信号,

楼主(2008-04-27):
我的思路是将这4路信号分别转化成40mV-200mV,再用一片4051来切换,然后用运放跟随后送入A/D,需要在LCD上将这4路的信号值同时显示出来,请问这样能不能实现?

网友A:
没问题

可以,用继电器精度更高,4051有内阻

网友B:
4051是有内阻,用运放跟随后输入阻抗足够高没问题。

网友C:
可以实现

注意:CD4051要放在输入端,对测量无影响

网友D:
巡检仪的基本思路就是这个 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