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时钟精度问题

楼主(2008-04-28):
请教各位大高人,最近做了一款表,时钟精度存在以下问题:
时钟采用32.768K,单片机使用FM2306A,内置RTC.
问题:经过调校后,时钟精度合格,但是放一段时间后,有少量表的时钟精度偏差,时钟也偏差.但是经过再次调校后,经测试也是合格的.
这是什么原因有没人以前遇到过这种问题?谢谢

网友A:
应该是晶振的问题

网友B:
看看晶振的温漂参数

网友C:
在不同温度下,晶振和RTC的特性都会变化

网友D:
晶振的电容匹配和温度漂移

32768的晶振并非完全合格的,可以用TG测试其精度,然后根据此精度作相应补偿;
选择温漂更小的匹配电容给32768

但软时钟有天生不足的地方:
1、高温湿热环境、极限温度环境对其影响是致命的,可能会导致晶振本身不工作;
2、本身精度问题,即使做相应补偿,其精度最多能控制在1s/day的偏差上(常温),想做到更好,很难;
3、高频影响:在80MHz--2000MHz范围内

时钟精度要求很高时一般用不带温补的8025+软温补或带温补的3231……

网友E:
先老化,再装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