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互感器CT相移特性对测量的影响

楼主(2008-04-29):
  做三相电表时,使用的CT是5A/5mA的,在大电流下经过电压电流间相位补偿功率可以算得很准,但是在1A以下由于CT相移特性变差,补偿的角度不准确,导致计算的功率偏大,请问CT的选用有什么建议吗?使用上呢?怎么和滤波电容等配合?

网友A:

问题同上,关注中

网友B:
有同样的疑问,关注并希望交流中

zwj-gg@qq.com

网友C:
我想应该在1A以下重新补偿.

相移特性与电流大小是不成线性.

网友D:
需修正,很麻烦

网友E(2008-06-05):
如果CT相移特性的一致性好,可以用查表修正

也不是太复杂,如果一致性不好就不好办了

网友F:
hehe

    算算CT/和电容的阻抗电路了,让相位角变小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