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24的问题

楼主(2008-05-01):
如图所示的LM324的连接,做出来的板子,测试下来,部分板子当输入电压高于2.5V以后,输出电压会逐渐比输入电压低,比如输入为4V,而输出却为3.4V,输入为5V时,输出为4V左右,不知道为何?按理论应该是输出和输入基本差不多的,不会是LM324的问题吧,哪位兄弟给指点一下。

网友A:
超共模上限后324不能正常放大,你或者提高电源电压

或者买轨到轨运放(注意共模指标达到正电源)

楼主:
TO mr. king

mr.king 电源电压我用的是12V的呀。对于小于5V的输入信号,应该是没问题的呀,测试下来,刚开始输入5V,输出也有5V,估计过几分钟,输出值就开始往下掉了。

网友B:
电阻应有具体数值,输入电压是指(IN1+)-(IN1-)吗 ?

楼主:
R2,R3,R4,R5各为100K,R1为200,输入电压为(IN+)-(IN-)。

R2,R3,R4,R5各为100K,R1为200,输入电压为(IN+)-(IN-)。

网友A:
你差分有5V,IN-是多少?

楼主:
IN-我现在直接接的模拟地

IN-我现在直接接的模拟地(我是用来接外部的4-20MA的信号),直接输入5V,用手摸LM324感觉温度挺高的,如图电路有问题么?

网友A:
324不应当有温度

楼主:
如上电路,LM324对差分大于3V不能用么?

感觉温度确实有点高,如上电路,LM324对差分大于3V不能用么?最高也就5V呀。当输入为5V时,有的324的输出一会就从5V降低到4V,有的稍微慢点。莫非是片子质量不行?324的正极为+12V,怎么会有这样的想象。。。。

网友C:
估计是电容的原因。

在反馈中加电容相当于积分电路,所以逐渐变化。

楼主:
电容我都焊下来了,也是一样。

电容我都焊下来了,也是一样。

网友A:
用示波器看下不正常时的输出,怀疑自激了

楼主:
呵呵,暂时条件简陋,没有示波器呀。。。

网友D:
应该是功率问题

查查你的LM324什么地方的供耗太大了,使LM324发热影响参数,再影响输出电压了。

楼主:
就上面的一个图呀,324输出就直接到AD转换了

就上面的一个图呀,324输出就直接到AD转换了,测试不好的空载也是变化的,不稳定的.就这个电路,会影响324的功耗么?

楼主:
有朋友知道原因么?求助...

网友E:
钳位了

把D1 D2去掉就可以了

楼主:
楼上的兄弟,D1,D2去掉后测试下来也是一样,

楼上的兄弟,D1,D2去掉后测试下来也是一样。现在是这样,测试下来,部分系统是好的,但一部分系统就有这个现象。不知道是否是324的质量问题,或是焊接的时候将324焊出问题了。

网友F:
还是输入接法问题

你所描述:
(IN1+)-(IN1-)=5V
(IN1-)直接接模拟地,那么这个地与324的地是否连接。

如果连接,这么个接法就不叫差分了,如果不接,那么差分信号的地线应与324的地连接,否则可能在(IN1+)与(IN1-)上出现很高的共模电压。

网友G:
回一个

查看324的输出是否过载

网友H:
你们继续

网友I(2008-06-02):
输入被限幅了

网友J:
估计是自激了

片子发热大多数情况是自激了

网友K:
20楼有道理

20楼说的有道理,首先把这一步解决好,再继续解决。

网友L:
如果输出空载

如果输出空载也发热,那就是芯片质量问题,电路板线的问题,用错了电阻的问题。  因为运放周围用了100K电阻了,没有道理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