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锰铜分流器和互感器哪种效果好?

楼主(2008-05-06):
在单相表中,现在有不少采用锰铜分流器的,不知哪种效果好?

网友A:
分流器

直流才有分流器。
交流都使用互感器。
所谓单相表是什么东东?

网友B:
单相表大部分用互感器

锰铜分流器可以测量直流分量,价格相对便宜,但精度不好控制,而且没有隔离,安全性方面相对较差。
互感器精度比较好,但一般的互感器不能测量直流。
现在市场上的单相表,一般精度都在1级或2级,精度要求不高,所以大部分都采用分流器。

楼主:
我的是单相交流表

不是测直流,就是常用的电能表。

网友C:
普通单相表用锰铜片测量居多

锰铜片测量更省成本,所以普通单相表中用锰铜片测量电流信号居多;

锰铜片测量在做4倍表时线形度尚可,但高于4倍表计时由于本身的动态比不

购,导致误差在大电流或小电流时偏离太多;

锰铜片的表计在防磁性能上要好于互感器的表计,但在EMC环节中工频影响及传

导骚扰时对其影响较大

互感器表计拥有更宽的动态比及精度,如果做4倍以上表计、1级以上或大电流

规格表计时用

楼主:
多谢楼上

请教楼上:4倍表是什么意思?

网友C:
如:5(20)A为4倍、5(40)A为8倍

楼主:
明白,谢楼上!

我猜想是那么回事,但不敢确定,我做过1.5(6)A,现在是10(40)A的,所以都应算是4倍的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