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掉电瞬间存储数据的问题

楼主(2008-05-08):
流量积算仪表需要存储累计量
当突然掉电时,累计量可能来不及存储
有以下几个方案:
1.电池备份电路,检测到掉电时,存储要保存的数据,存储完了后,关闭电池供电电路。我用的是电池通过LM2575给系统供电,保存完数据之后,关闭LM2575,但是LM2575还是存在漏电,一般3天,电池的电就放完了,这样影响电池寿命,并且影响可靠性。
2.RAM用电池备份,也就是掉电期间RAM一直有电保持数据。这个方案比较常用,但是我担心单片机在写RAM某个字节的过程中突然掉电,那么这个字节会不会出错。

网友A:
加个电容试试!

用电容维持一段时间!

网友B:
re

1、电池用超低功耗LDO供电,漏电可以忽略
2、加校验,每个数据都双备份.

网友C:
OK

1,采用开通电压2V到3V的PMOS作开关,导通电阻几十毫欧
2,采用微功耗电压比较器或运放监测电压.
3,电压低于某值,中断CPU,保 护数据
4,然后关断PMOS

彭建学  上海

网友D:
用铁电RAM

网友E:
电力仪表

存数时间主要是掉电检测与系统复位间的时间,可提高掉电检测门槛,掉电信号来到后立即存数,其间靠电容放电维持;

数据量不大时一般存数在200ms内,而掉电--复位的时间能保持600--2000ms间

网友F:
这个问题原来是靠电容解决的

这个问题原来是靠电容解决的,后来发现不可靠,在程序中每隔几秒,往串行得铁电中写一次就可以了

楼主:
会不会你写的那一刹那掉电了

铁电确实可以无数次的写,但是会不会有这样的问题:
写铁电的一刹那掉电了(电压降低到最低工作电压)导致写失败,
而且那个单元出错了导致数据丢失?

网友B:
看样子lz只会看贴不会思考

网友G:
我想知道怎么等到电容值的.

我的单片机正常工作是20mA.我用多大的电容才能维持单片机工作100ms.单片机正常工作电压是2.5-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