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做干湿度表的吗?

楼主(2008-05-09):
(无正文)

网友A:
用单片机现场计算较麻烦,一般是事先算好,再查表

这里有一个常温对照表供参考,要更大范围需另行查找

温湿度对照表 相对湿度对照表 干湿度对照表.rar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6/200762573816631.rar

水蒸气压和相对湿度的计算公式

  要求水蒸气压和相对湿度时,虽然最好用通风乾湿计,但也可采用不通风乾湿计。由乾湿计计算水蒸气压和相对湿度的公式为:
1. 从通风乾湿计的度数计算水蒸气压:
(1)湿球不结冰时
e =E’w–0.5(t-t’)P/755
(2)湿球结冰时
e =E’i –0.44(t-t’)P/755
式中,
t:乾球读数(ºC)
t’:湿球读数(ºC)
E’w:t’(ºC)的水饱和蒸气压
E’i:t’(ºC)的冰饱和蒸气压
e:所求水蒸气压
P:大气压力
2. 从不通风乾湿计的度数计算水蒸气压:
(1)湿球不结冰时
e=E’ w-0.0008P(t-t’)
(2)湿球结冰时
e=E’ i-0.0007P(t-t’)
此处所用符号的意义同上。压力单位都统一用mmHg或mb。
3. 求相对湿度:
H=e/Ew×100
式中H为所求相对湿度(%),Ew为t(ºC)的饱和蒸气压(即使在0ºC以下时也不使用Ei)。

楼主:
谢谢TYW的回复!

我找了一些资料,计算是比较麻烦。

但是,查表法也有问题,系统的程序空间总共只有16K,而那张简表至少要

占用2K空间,精确表格根本放不下。

楼主(2024-06-20):
我的二姨,多年前的帖子,想起了在北京奋斗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