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检测一个电器设备是否正常工作?

楼主(2008-05-09):
(无正文)

网友A:
先要了解工作状态的特征点,才好对症下药

例如是一个交流接触器,则可在其主触点的输出端(下桩头)检测是否有电压,并上一个指示灯(380v→6.3v),就能实现人工检测了.

楼主:
那么比如是一个水泵呢?

其实就是想做一个电源插座,在插在其上的设备停止工作,用电为0的时候能够显示出来啦~,有什么好的办法能够检测呢?

网友A:
若要检测电流,较麻烦,你看看是否有其他部位可检测

例如,水泵是怎么控制的,定时还是水位,压力,从这些部位容易得到开关量信号.

楼主:
但是检测泵的话更加麻烦~

因为泵可能是各种的,所以想直接坐在插座上面比较好办一点,但是一直不知道怎么检测才合适~

网友A:
那就只好用电流互感器或分流器之类的传感器了

把采样信号放大处理后报警.

网友B:
如果只是检测“有”和“无”

用个红色发光管,串联合适的电阻。
电路中串联两支普通二极管,再反并联一支普通二极管,发光管串联电阻接到串联的两支二极管两端。
此**耗较大,只适用于电流不太大的电路。功率较大的电路应该如tyw所说用电流互感器。

网友C:
电流互感器是最可行的办法了,别的都是串入回路,也不是

楼主:
但是电流互感器的成本太高啊~

有没有什么低成本的解决方法呢?不需要很精确的~

网友B:
既然只是检测“有”和“无”

不必使用有精度等级的电流互感器。用最小号铁心计算一下,一次绕组取1匝,二次绕组取你能够方便地检测的电压即可。甚至在没有合适的硅钢片情况下,用铁氧体芯和骨架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