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器上的PVC面板图形用什么软件开发?

楼主(2008-05-11):
我是一个刚进电子网的新手,最近开发了一个仪器,不知道PVC面板图形用什么软件画出的,在这里请教各位高手,谢谢。

网友A:
CAD+coreldraw就可以搞定

网友B:
smartdraw也可以

!!!

网友C:
我用"Illustrator 11",有精密尺寸概念

网友D:
我还用protel做过,哈哈

网友E:
我还用 visio 画过呢

网友F:
CorelDraw是正道

网友G:
习惯于AUTOCAD

网友H:
CoreDraw比较方便,所有辅助设计软件都行,我用电子图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