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Khz,如何测其相位

楼主(2008-05-15):
2个很弱的1Khz的信号,如何能高精度测出其相位差(12位以上)

网友A:
好办 时间轴上的概念

网友B:
re

割直,使劲放大,测量

网友C:
同步采样AD以后,FFT

AD以后,FFT

网友D:
是正弦波还是方波?

楼主:
波形很差

1、波形很差、同时有杂波
2、其信号强弱也不稳压

网友E:
很弱就没办法精确

信号很弱,就没办法直接测量了。 必须要长时间测量(观测?),汇总数据做个算法,最后得出基本可信的结果。统计学............嗯,不太懂了。

单单是信号强弱不稳压一条,就注定了没法直接测。

网友F:
必须得用锁向环

网友G(2008-06-16):
数字相关运算

当然前置放大和模拟滤波都要做到位

网友H:
利用锁相环里的PD

如果是4046的话,不要用PC2,因为你不需要比较频率,放大后用PC1吧
其实自己做个PC1就可以了,异或门加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