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测量低频交流电压信号?

楼主(2008-05-19):
我要测量2-6Hz的电压信号,输入为110V左右,现有的测量芯片只能测最低10Hz,想通过倍频处理,不过我不大会设计,请教一下这里的高手.

网友A:
re

测周期

楼主:
我要测量电压值

不好意思,刚开始没说清楚.

网友B:
huifu

用示波器测量即可。万用表测量显示的是rms处理后的有效值

网友C:
妈的,是搞电子的吗?

AD用锁相环采样以后算出RMS就可以。

楼主:
回复楼上,我确实不是搞电子的

用锁相环我知道的,我不是也说了吗,倍频,就是通过锁相环来倍频呀. 算了,还是靠自己吧,不过至少我确认了经锁相环倍频之后处理的思路是正确的.谢谢各位了

网友D:
同情下楼主!回复

在这问题?等于自找心情不好?所以现在做“高手”。
“算了,还是靠自己吧”恩,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