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curacy和Presicion的区别?

楼主(2008-05-31):
準確度(Accuracy)
精確度(Precision)

他们的区别是什么?
具体的表示方式??

谢谢~~~~~

网友A:
解释如下

Precision(精度):

代表测量中的不确定的程度。常常用在可重复性或者可复制性等场合,但不应当用于准确度的场合。

Accuracy(准确度) :

仪器的读数和对于公认的标准机构认可的标准的读数之间接近程度的度量

网友B(2008-07-19):
精度:精密度和准确度